大侠们这个是怎么做呢

楼主(2013-12-03):
PCB, pc, AD

大侠们PCB中的虚线是一根一根的画,还是有别的方法呢;AD9的

网友A:
这样做看起来,比画单根线好看点,使用单线连续均匀上锡后,过电流还强点

网友B:
solder层 画线
也就是常说的 露铜 开窗

楼主:
我是说虚线怎么画法

网友C:
据我所知,ALTIUM原理图可以,PCB无法画虚线,目测你板子上的虚线也是原设计者一条条画上去的,因为每一段长度都不相同。

如果谁知道方法,麻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我所知,ALTIUM原理图可以,PCB无法画虚线,目测你板子上的虚线也是原设计者一条条画上去的,因为每一段 ...

一条条的画,不是很费时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条条的画,不是很费时间吗?

这种裸铜线是为了增加过流,基本上都是用在大负载或者电源进线处,一个板子上不会太多,一条条画也用不了几分钟。

网友D:
呵呵 坐待大神

网友E:
露铜,开窗。上锡后导线厚度增加,可以加大线路承载电流。

网友F:
应该是手动的吧

网友G:
我所知道的也只有手动划线添加的方法。

网友H:
前面有人说用一整条线更好,其实不然。因为一整条上锡会不均匀,尤其是人工操作加锡,而分割成小段小段就容易均匀上锡。
这种东西是在阻焊层画的图。这就要看你使用的软件支持怎样的绘图工具了。如果可以画一条3mm宽的线条,然后用切断工具任意切成几段,这也是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I:
一般是手工画,或先画一条(一组)之后复制粘贴,长线的话可以用阵列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是手工画,或先画一条(一组)之后复制粘贴,长线的话可以用阵列功能

有道理;再没别的方法了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再没别的方法了吗?

画好一条线,切断几刀可否?

网友K:
没见过这种虚线,弱弱问一句,是通过过孔和对面的网络连接吗?看着背面像铺了一块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见过这种虚线,弱弱问一句,是通过过孔和对面的网络连接吗?看着背面像铺了一块铜呢 ...

单面板

网友L:
实现方法很,但实际意义真的不大。正常还是要画整条的线,因为可通过钢网上锡,均匀不会成为问题。手动补怎么也不可能补的均匀。而且太多分割点也会造成的阻抗的不连续。因此个人感觉不是很合理。
希望有人能提出更好的理由!

网友M:
我也觉得整条好性能是最好的。
如果是手动补,大功率烙铁应该可以补均匀吧。

要么是想节省焊锡成本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单面板

哦,明白了,这些镀锡的没有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