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 99 SE 画 PCB时,丝印层如何只显示零件位置,不显示零件参数?

楼主(2013-12-03):
Protel 99 SE 画 PCB时,丝印层如何设置只显示零件位置,不显示零件参数?
刚开始画一块PCB,发现PCB丝印层显示字符太多太乱,既有零件位置,也有零件的参数如电阻 R1 10K,如何把零件参数10K隐藏起来?

网友A:
hide 打钩 然后 global 即可

楼主:
谢谢,这个要一个个零件修改还是可以批量修改?

楼主:
刚试了一下,选Global,可以批量修改的,谢谢

网友B:
     请参考这样做试一试

网友C(2015-11-18):
大家好,我们是专业生产PCB的厂家
神速打样8小时,12小时
双面板100*100 50元
四层板50*50 100元

24小时-48小时加急只要50-80元
不收测试费 不收油墨费
(----不收菲林费 版费350元/平----)

有意向的朋友可以加我,相信能让您体验不一样的交期和质量 联系电话:13699816522 QQ:975835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