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电路地如何连接

楼主(2013-12-03):
最近设计电路板,上面有MOS管组成的H桥,及H桥MOS的驱动,PWM信号处理的与非门等逻辑电路,现在疑惑的是地应怎么处理,是将MOS管的地和门电路以及驱动电路的地在电源入口处一点接地,还是MOS管的地和MOS管驱动的地连在一起然后和门电路的地在电源处一点接地。现在的板子是将MOS管的地和驱动的地、门电路的地圈连在一起,没有分开,发现当MOS管工作时地不稳定。MOS管工作在3MHz,漏源电压200V。还有MOS管的地如果走线太长,对MOS管工作是不是影响很大

楼主:
为什么这么多天都没人回复一下啊,是问题描述的不清楚么

网友A:
应该要用专门的驱动电路或者驱动芯片吧!

网友B:
MOS的工作频率怎么那么高呢   如果只是PWM波的频率  不可能那么高
你应该测试一下驱动的最佳工作频率  我遇到的一般都在20k以下
H桥的半桥驱动和桥的地一般是共地的   因为电机的转速改变和正反切换
都会引起干扰较大  一般是将驱动器和控制器之间进行隔离
用光耦隔离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的工作频率怎么那么高呢   如果只是PWM波的频率  不可能那么高
你应该测试一下驱动的最佳工作频率  我 ...

工作频率确实要求很高,以后还要做到5MHZ,我的负载是变压器,关键是MOS管在开关的时候地弹太厉害了,已经影响到驱动信号的质量了,并且板子上还要处理微伏级的信号,现在的板子只是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想请教一下将MOS管的地是不是要从数字地中剥离出来,并且数字部分怎么划分比较好

网友C:
建议:mos地(源极)单独引线接到驱动地,让受主电流回路影响最少。

网友D:
可以用变压器单独做驱动,或者采用隔离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