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410Flash运用

楼主(2013-12-03):
请问哪位高手用过c8051f410的Flash啊,请指点一下,最好能有c程序,参照一下,请好心的大师们帮帮忙

网友A:
什么叫“用过”

网友B:
/*
数据存储空间从地址0x0000到0x08ff;
扇区是512字节,擦除操作是整扇区擦除,所以Flash_Erase(0x0000)的擦除范围是0x0000到0x0200;
值得注意的是Flash_Erase(0x01ff)的擦除范围也是0x0000到0x0200;

*/
#include "c8051f410.h"
void Flash_Write(unsigned char source,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char Flash_Read(unsigned int addr);
void Flash_Erase(unsigned int address);

int i,j;
unsigned char result;
main()
{
OSCICN = 0x87;
PCA0MD &= ~0x40;
XBR0= 0x01;
    XBR1= 0x40;

//Flash_Erase(0x410);
//Flash_Write(11,0x410);
result=Flash_Read(0x410);
i=0;
}

void Flash_Write(unsigned char source,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EA_save;   // saves the current interrupt state
    unsigned char xdata * data pwrite;

    EA_save = EA;
    EA = 0;                  // disable interrupts

    pwrite = (unsigned char xdata *) address;

    FLKEY = 0xA5;            // FLASH lock and key sequence 1
    FLKEY = 0xF1;            // FLASH lock and key sequence 2
    PSCTL = 0x01;            // Sets PSWE bit, Clears PSEE bit

    *pwrite = source;      // Move the data to C8051F326 flash

    PSCTL &= ~0x01;          // Clear PSWE so MOVX target XRAM

    EA = EA_save;            // re-enable interrupts
}

void Flash_Erase(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EA_save;   // saves the current interrupt state
    unsigned char xdata * data pwrite;

    EA_save = EA;
    EA = 0;                  // disable interrupts

    pwrite = (unsigned char xdata *) address;

    FLKEY = 0xA5;            // FLASH lock and key sequence 1
    FLKEY = 0xF1;            // FLASH lock and key sequence 2
    PSCTL = 0x03;           // Sets PSWE bit, Sets PSEE bit

    *pwrite = 0xff;        //擦除整个扇区

    PSCTL &= ~0x03;          // Clear PSWE and PSEE so MOVX target XRAM

    EA = EA_save;            // re-enable interrupts

}

unsigned char Flash_Read(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char EA_save,Tmp_data;   // saves the current interrupt state
    unsigned char code * data pread;

    EA_save = EA;
    EA = 0;                  // disable interrupts

pread = (unsigned char code *) addr;

    Tmp_data = *pread;        //读指定flash地址数据

    EA = EA_save;            // re-enable interrupts

return Tmp_data;
}

网友C:
从 GOOGLE 搜一下, 就能找到一些了, 也到官网去找找.

网友A:
官方例程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