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问这个KL25系统定义的结构体是什么意思哈?

楼主(2013-12-03):
(无正文)

网友A:
寄存器中各位的结构定义,这种操作都是和地址宏定义,指针相关联,楼主可细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中各位的结构定义,这种操作都是和地址宏定义,指针相关联,楼主可细看代码 ...

这个呢

网友B:
第一张图片是串口外设所有寄存器的映射定义,而后一张图片则是具体寄存器的定义

网友C:
楼上的两位是正解!!楼主还有什么疑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两位是正解!!楼主还有什么疑问吗?

#define UARTLP_BDH_REG(base)                     ((base)->BDH)
这句话为什么后面base加括号,后面->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fine UARTLP_BDH_REG(base)                     ((base)->BDH)
这句话为什么后面base加括号,后面-> ...

建议楼主复习下C的基础知识,base是指针。。。

网友C:
base代表的数组指针, p->结构成员用于引用对应的结构成员。建议楼主可以查看相关C语言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se代表的数组指针, p->结构成员用于引用对应的结构成员。建议楼主可以查看相关C语言书籍。 ...

指针不是加*,或者是&吗

网友D:
狠补基础知识,,->   自行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