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由于1602的一个界面显示不完,怎么可以显示两个界面

楼主(2013-12-03):
(无正文)

网友A:
按键更新数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更新数据即可

界面里面显示的是时钟,已经用定时器时时跟新了,怎么用按键更新,请高手示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界面里面显示的是时钟,已经用定时器时时跟新了,怎么用按键更新,请高手示范一下
...

按键解释而已,显示你想要显示的数据而已

网友B:
unsigned char flag=0;
if(key1==0)
{
      flag=1;
}
if(key2==0)
{
     flag=2;
}
switch(flag)
{
    case 0: 显示第一页;break;
    case 1:显示第二页;break;
    case 2:显示第一页;break;
    default: break;
}

网友C:
显示一页完了,清了再显示第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