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分享一个关于使用“开漏输出”的惨痛经验教训

楼主:
****************后记**************************************************
后来经16楼提醒,我的下述结论有错误,是我理解错了,希望不要误导到大家。

***************原帖******************************************
在做的项目需要IO口自己写一个通信协议,由于是双向的,所以使用了开漏输出加上拉。
调试中发现线长一点时通信不过,一直以为是我的焊接不行、线不行、协议不行,找了很多天,最终发现是开漏输出的使用出现了问题。于是我被主管骂惨了。

我是这么传输数据的:机子1将数据写到IO口,由于软件到硬件上有些许延时,所以机子1不停的查询IO口状态,等查询到IO口的数值正确时,拉低握手线。

问题就在于:同一时间下IO口只能有一种状态,要么输入要么输出。也就是类似半双工,而我却以为是全双工。在写IO的瞬间它被设置为输出,我又去读引脚导致IO变为输入,而距离短时机子2能接受到数据完全是因为IO口的硬件延迟。

那又如何确定写到IO口的数据已经准备好了呢?
为此我可以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减小上拉电阻,也就是增大电流,这样能使数据在线中传输的快一些,减小长短线造成的不同步影响。
第二件事情是可以在置位IO口后写几句空指令,然后再拉低握手线。当机子2检测到握手线被拉低时,IO口理论上也就置位好了。
当然具体加几句空指令还是需要实际测试。

程序还未改动,先写个笔记总结,自己MARK一下。

/*****************实测**************************/
比较慢的机子在置位数据总线后需要适当延时,否则会出现偶尔电平不稳定的现象。
50M的IO翻转一次需要0.02ns。
所以我把较慢的STM8加上了一条NOP语句,也就是一条指令周期。大概延时在1/16M=62.5ns左右,测试一晚上未出现错误。

网友A(2013-12-03):
貌似不错啊........先标记一下.........

网友B:
看来楼主的方法,还是能适合板内的通信。还可节省一个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的方法,还是能适合板内的通信。

也不是板内通信,是板间通信,现在是手工压线,每台机子间也就4CM左右。到时候会底板代替我的手工线。

网友C:
如果是ARM之类,有输入寄成器,输出寄成器,输入寄成器的相应位永远反应的是端口的状态。除非复用了。当作GPIO的话,

网友D:
速率高的时候,上拉电阻要小一些

网友E:
:lol
很好的经验

网友F:
这种实际开发项目的经验才是最可贵的,支持!!

网友G:
STM32F103,GPIO配置成OD输出,从IDR读取的值,是正确反应管脚的电平的.
OD的管脚,采用适当的上拉电阻,可以从ODR输出0给出低电平,也可以从ODR输出1然后从IDR读取管脚实际电平,当成双向应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你的产品中出现的状况,应该是其它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F103,GPIO配置成OD输出,从IDR读取的值,是正确反应管脚的电平的.
OD的管脚,采用适当的上拉电阻,可以从O ...

输入数据寄存器和输出数据寄存器是分开的,并没有输入/输出寄存器。在读IDR时是对输入数据寄存器进行操作,自然就没有办法对输出数据寄存器进行操作。此时端口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G:
你的理解有误.
读IDR不会影响端口配置,不会影响ODR,不会影响ODR在管脚上的输出.

网友G:
你的中文DATASHEET也有可能误导你.
他说"在推挽模式时,对输出寄存器的读访问得到最后一次写的值". 其实任何时候访问ODR都是得到最后一次写的值.
而读IDR其实总是得到管脚实际状态, 即使是配置成推挽模式, ODR输出1, 但外部强制拉成0, 从IDR读到也会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理解有误.
读IDR不会影响端口配置,不会影响ODR,不会影响ODR在管脚上的输出. ...

我测试了下,确实不会改变,是我理解错了。
谢谢指出错误,原因我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中文DATASHEET也有可能误导你.
他说"在推挽模式时,对输出寄存器的读访问得到最后一次写的值". 其实任何 ...

读IDR与ODR是不是只是读输入和输出的缓冲区里的值?那IDR是如何刷新IO口引脚状态呢,此时是输出状态,应该不会刷新输入缓冲区吧。

网友G:
输入没有寄存器.
读的只是管脚电平. 管脚的变化, 对IDR来说, 随时都可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入没有寄存器.
读的只是管脚电平. 管脚的变化, 对IDR来说, 随时都可见.

我发的图上不就有个输入寄存器么

网友G:
单纯作为简单GPIO来看的话,这个寄存器应该不是必须的,但有些IO会用到噪音滤波或边沿检测之类的功能,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寄存器.
详情不是很清楚. 这样看来这个寄存器应该是在每个APB时钟进行更新,我们可以看成没有寄存器,读到的就是管脚的电平(只延迟一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纯作为简单GPIO来看的话,这个寄存器应该不是必须的,但有些IO会用到噪音滤波或边沿检测之类的功能,这个时 ...

在参考文档的输出部分里我看到两句话:
1)施密特触发输入被激活
2)在开漏模式时,对输入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可得到I/O 状态

这是不是意味着输出与输入是同时的呢?

网友G:
简单一点说吧, 就是输出可以关闭,或用OD模式,而输入总是可读,不管什么配置.

网友H:
GPIO的几个好处:
一、共有8种模式,可以通过编程选择:
  1. 浮空输入
  2. 带上拉输入
  3. 带下拉输入
  4. 模拟输入
  5. 开漏输出——(此模式可实现hotpower说的真双向IO)
  6. 推挽输出
  7. 复用功能的推挽输出
  8. 复用功能的开漏输出
模式7和模式8需根据具体的复用功能决定。

二、专门的寄存器(GPIOx_BSRR和GPIOx_BRR)实现对GPIO口的原子操作,即回避了设置或清除I/O端口时的“读-修改-写”操作,使得设置或清除I/O端口的操作不会被中断处理打断而造成误动作。

三、每个GPIO口都可以作为外部中断的输入,便于系统灵活设计。

四、I/O口的输出模式下,有3种输出速度可选(2MHz、10MHz和50MHz),这有利于噪声控制。

五、所有I/O口兼容CMOS和TTL,多数I/O口兼容5V电平。

六、大电流驱动能力:GPIO口在高低电平分别为0.4V和VDD-0.4V时,可以提供或吸收8mA电流;如果把输入输出电平分别放宽到1.3V和VDD-1.3V时,可以提供或吸收20mA电流。

七、具有独立的唤醒I/O口。

八、很多I/O口的复用功能可以重新映射,见:你知道吗?STM32上很多管脚功能可以重新映射。

九、GPIO口的配置具有上锁功能,当配置好GPIO口后,可以通过程序锁住配置组合,直到下次芯片复位才能解锁。此功能非常有利于在程序跑飞的情况下保护系统中其他的设备,不会因为某些I/O口的配置被改变而损坏——如一个输入口变成输出口并输出电流。

十、输出模式下输入寄存器依然有效,在开漏配置模式下实现真正的双向I/O功能。
顺便问个问题:开漏模式,IO内部下拉电阻多大?(输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GPIO的几个好处:
一、共有8种模式,可以通过编程选择:
  1. 浮空输入

1)开漏输出并不是真正的双向IO口,而是准双向IO口。推挽输出才是双向IO口。
双向IO口:输入输出口具有三态,即输出高,输出低,和输入高阻态。不需要任何预操作可直接读入读出。
准双向IO口:需要上拉电阻存在,所以是准双向IO口。读入的时候要先向IO上写1,再读。
2)IO口设置为输出时,内部的弱上拉、弱下拉被禁止,这个文档里有写。

网友I:
学习了,以免以后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J(2014-11-03):
确实 这样 的 吗

网友K: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除了使用开漏输出模式+上拉电阻的形式,使用推挽输出的时候,例如跟液晶通信,使用的是双向IO口,我能否使用ODR = data,data = IDR,直接实现双向通信呢,还是说需要对管脚属性预处理后才能进行读写?

网友L:
十、输出模式下输入寄存器依然有效,在开漏配置模式下实现真正的双向I/O功能。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下,确实不会改变,是我理解错了。
谢谢指出错误,原因我再找找。 ...

楼主,找到最终正确的原因了吗?

网友M:
IDR应该是在任意时刻都可以读的,而且读到的都是引脚上的电平吧,其值变化应该是以AHB的时钟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