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二极管基础性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03):
那个150,应该是指极限参数中的“允许平均电流”
那个300,可能是指正向特性“给定电压下的电流值”
当然都要给定温度

仅供参考

楼主:
这个我是在1N4148规书上看到

网友A(点评):
[em:20:]规受胎率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150,应该是指极限参数中的“允许平均电流”
那个300,可能是指正向特性“给定电压下的电流值”
当然都 ...

谢谢,你这么说有点明白啦

网友B:
第一个是直流条件下的持续导通电流,第二个是整流条件下测的平均电流,因为整流有半个波形二极管是关断的,所以在开通阶段实际上流过的电流远大于150mA,所以这个值看起来比300mA小,楼主看上面从DIDOES的数据手册里截取出来的,就看明白了。

英文名称是很清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直流条件下的持续导通电流,第二个是整流条件下测的平均电流,因为整流有半个波形二极管是关断的 ...

谢谢版主,我已完成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