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000升压线路烧IC疑问

楼主(2013-12-03):
有哪位大哥用过LM5000这个IC嘛,附件是我的参考线路,D用的是IN5819,电感上的是22uH 500mA的功率电感。为了让输出达到60V,Rfb1=200K Rfb2=4.3K

输入电压3.9V,输出58V,这个情况下IC占空比接近93%,有点超负荷运作。
当我现在把输入电压抬高到4.3V的时候,IC就工作不正常,电感啸叫,然后IC烧坏

根据规格输入3.1---40V啊,怎么会这样啊...有哪位大哥能帮忙下嘛?谢谢了

楼主:
输出电容用的是47UF 100V耐压电容

网友A(点评):
负载重么

网友B:
很明显,电感啸叫说明饱和了,饱和了以后瞬时电流会剧烈升高,于是IC的mosfet烧掉了。不过为什么限流保护没起作用,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电感用的哪种类型的?发照片上来瞧瞧呢。

楼主:
附件是用的电感,22uH  3521封装,这个电感是淘宝上买来的,能通过的电流大概400mA,但是饱和电流查不到.....
这样的电感是不是不能用.....望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C:
这是工字电感,是不会饱和的。楼主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确,是不是占空比超过工作限制了之类。

楼主:
占空比是超过了限制......规格上标明90%,我从4V升到58V,用示波器测量IC的占空比大概是93%,占空比超过限制也不至于烧IC吧.......这个不是很理解....

网友A:
是否饱和一摸便知
楼主忙活半天,连负载情况都不知道

楼主:
8楼的朋友你好,我现在是用的10K的负载,感觉我用的功率电感没那么容易饱和吧

网友A(点评):
10k负载是指电阻值?那可视为零负载!不烧就怪了!

楼主:
我刚才计算了下,好像按照这样的输出电感需要177UH的...可能我选的值太小了
还有个问题我不是很明白,就是关于负载重载轻载对电感电流的影响,附件的图的B显示了电感电流的变化情况,为什么重载的时候电流变化小?

楼主:
to lgz大侠,10k负载是指电阻值?那可视为零负载!不烧就怪了!
是的,我加了个10K的电阻,零负载?这个不是很理解,能解释下嘛,谢谢了。。。
电阻10K的啊

网友A(点评):
原因已经在2楼点评找到——空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工字电感,是不会饱和的。楼主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确,是不是占空比超过工作限制了之类。 ...

不同意。任何带磁芯的电感,都会饱和。
只有空心电感才不会饱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才计算了下,好像按照这样的输出电感需要177UH的...可能我选的值太小了
还有个问题我不是很明白,就是 ...

重载的时候电流变化小,是因为开关时间变短了。
左边那个图,2us/div。右边那个图,10us/div。
电流变化的斜率是一样的,但时间不一样,所以电流的变化量不一样

网友B:
看datasheet第12页,

网友B:
如果是设计个正规的产品,就不要随便到淘宝买个不知道参数和型号的电感
上正规网站找正规产品,有详细的参数。
http://www.coilcraft.com/smpower.cfm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最近还在做实验的,有消息了我会及时更新
william008 大侠解释的很专业,我会思考。
分享一个软件给大家,伍尔特电子的一个选择元器件的软件,很好用,非常的棒
文件10M的,上传不了,叫
Component_Selector_zip

网友D:
5819也不行的吧? 它极限值好像是40V, 你这电路工作电压已经超过了40V......

楼主:
结贴系统出问题了,我先按照没答案的方式结贴了,以后会更新,现在有点眉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贴系统出问题了,我先按照没答案的方式结贴了,以后会更新,现在有点眉目了。 ...

没答案?你加个1k200欧负载看看;P

楼主:
昨天去搬砖头了。现在至少不会烧IC了。
我现在换了个FR103二极管,B0540好像是扛不住那么大的电压

另外按照我这样的升压方法,输入最大4.2V的话能最大也只能升到42V
现在有个新的现象。。。。。下面的帖子发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657214-1-1.html

我现在300KHZ 33uH能工作,当在700KHZ 大于33uh的电感就升不到48V了,就29V
电感的估算大概是
Vin(1-Vin/Vout)/fs *I纹波
当频率增大的时候,电感的选择应该变小,但是电感增大的话电路会从DCM向CCM模式转变,也不至于升不到48V啊,这个不能理解
我用比33uH的电感,如10uH,电路就升到48V了。

file:///e:/program files/360se6/User Data/Temp/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I1NzA2fDhlZGYyMWIxfDEzODY4MDg3NTJ8ODAzOTU1fDY1NzIxNA%3D%3D&noupdate=yes

楼主:
现在只是在空载电压测试的。。。。。又要去工地搬砖头了。。。天气很好,祝各位大侠心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