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M3 1.8V芯片发热问题

楼主(2013-12-03):
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程序不同,发热程度不同,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1:我运行跑马灯程序,会发热;
2:运行串口接收发送程序,会发烫;
3:运行数码管显示程序,不会发热;
求解释。谢谢了。

网友A:
1.8V是内核的电压  一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如果是3.3v的发热  有时候一些IO口的短接到地或者通过很小的等效电阻接地
程序跑起来当IO口输出高电平时相当于短路  电压会发热
你还是重点看看硬件连接问题   尤其是IO口的上下拉

网友B:
楼主测试一下电流,看看是什么情况?!等分享

网友C:
测输入输出电压,或者换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