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桥+运放电路求分析

楼主(2013-12-03):
各位大神好!
先描述一下我这个电路的功能吧:正负6V电源给ICL8038供电,ICL8038产生的三角波给电桥做载波电源(电桥上接了两个传感器),然后电桥的差分输出送到运放,通过检测运放输出来检测传感器变化。
现在的问题是:1.三角波加到运放上之后波形会发生变化,不规则;2.送到电桥的波形是在0V上下震荡的,但是电桥的差分输出震荡的平均值确不是零。
其中第二个问题目前来讲影响最大。
希望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下,多谢了!
(电路原理图在附件里)

网友A:
去掉U7电流型运放和电阻R14,直接将U4输出的30kHz正弦波(不是三角波)通过一个0.1uF的电容连接到R4、R5的上端SIN_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U7电流型运放和电阻R14,直接将U4输出的30kHz正弦波(不是三角波)通过一个0.1uF的电容连接到R4、R5的 ...

ICL8038的驱动能力不是很够,去掉电流放大之后波形失真的厉害。
而且这个电路目前电桥输入端还是对称的,不对称的是输出端。

网友B:
驱动能力不够,加一级缓冲器,还有最好加一级差模直流消除电路,精密运放在动态上比较差,共模比会下降,导致输出端有直流电平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能力不够,加一级缓冲器,还有最好加一级差模直流消除电路,精密运放在动态上比较差,共模比会下降,导致输 ...

我是小白,多谢大神赐教,有一些疑问想请教一下:
1.一级缓冲器是指什么?
2.差模直流消除电路放在哪个位置呢?
3.您所指的精密运放是指电桥输出后接的那个吗?但是现在直接测电桥输出端也是不对称的
多谢了!

楼主:
不知道还有没有大神在线,求大家帮忙下!有点崩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白,多谢大神赐教,有一些疑问想请教一下:
1.一级缓冲器是指什么?
2.差模直流消除电路放在哪个位 ...

载波输出经过一个缓冲器后加到电桥,差模转单端信号后加一级直流消除电路,原理是单端信号分出一路经低通滤波,加到积分器,积分器输出加到单端转换电路的调零端。差模转单端电路必须用精密运放,电路的调零端给直流消除电路用。在R18并一个100K的电阻,一端跟R18联结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另一端跟直流消除电路输出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