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接地线

楼主(2013-12-03):
(无正文)

网友A:
有可能是为了阻挡一部分低噪声

网友B(点评):
搞清楚,是保护接地!

网友A:
打错了,是地噪声

网友C:
这点电感量能挡住啥东东哈,可能还是为了应对现场安装不同的距离。

网友D:
我猜是不是为了好看,我见到的都是直接接地的

网友E:
留一节绕成圈,便于以后维修维护

网友B:
多少超点儿范围,楼主可查Ⅰ类设备“接地”规范

网友F:
跟电话机的话筒为啥用螺旋线是一个道理哈,但是某些情况下会导致EMI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是不是为了好看,我见到的都是直接接地的

不会啊 很多设备都是绕成螺旋状接地 ,甚至布线槽与槽之间的链接都是这样

网友G:
使用时可长可短。

网友H:
6楼正解  留有冗余,方便日后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