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固件库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3-12-03):
请教各位朋友:
在使用固件库写程序时USART1和外部中断EXTI使用了管脚复用:

1.为什么在USART和EXTI管脚复用时打不打开管脚复用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工作都正常?
2.另外中断挂起标志位都要手动清除?EXTI_ClearITPendingBit();USART_ClearITPendingBit();
中断标志位是不是进中断硬件自动清除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没遇到过,正常的使用方式是先打开复用时钟,再重映射管脚。我按照这个顺序操作一直都正常,没出现问题。
第二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中断标志位都是进中断硬件自动清除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外设中断都需要手动清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