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发热问题

楼主(2013-12-03):
(无正文)

网友A:
MOS每次导通或关断时,都需要一个时间,比如说在刚开始导通时,不可能一瞬间就完全导通了,这时候就会有损耗,即便是完全导通之后,仍然会有压降,所以开关越频繁,开关损耗就越严重,频率高,开关损耗大,频率低,变压器损耗大,你看着办吧

网友A:
这个时候,图腾柱的作用非常强大,利用它的推拉作用,可以加快导通和关断,图腾柱虽然简单,但是功能强大,我非常喜欢

网友B:
个人理解,MOSFET有导通和关断延时,而处于导通和关断之间的状态MOS管是容易发热的(此时相当于一个动态电阻),同一时间开关次数越多,处于中间态的时间就会越多,就越容易发热

网友C:
开关损耗是一种,应该也有磁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D:
开关电源损耗大多是由开关损耗引起的,也就是开关过程中,电压和电流都存在的区域,这样必然会发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