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6xxx与DSP28xx差别大吗

楼主(2013-12-03):
准备学习DSP6xxx,搜了一下,关于这方面的视频教程很少,大部分都是关于DSP28xx的,想请教下,DSP6xxx与DSP28xx差别大吗?可以直接进行移植吗?

网友A:
区别很大
首先28x系列  有强大的外设功能  所以寄存器较多  需要配置的也较多
更能够深入理解和学习DSP的构架等
6000系列偏向于视频处理和一些算法的实现  一般都有TI的库支持
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配置外设  调用相关库就可以容易实现
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算法上
还是要看你更想学习那个方向了

网友B:
1、DSP2000(除了2812): 进阶:标准C -> C和汇编混合编程 说明:把DSP2000当作单片机来玩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2、DSP6000 主要:标准C -> C和汇编混合编程 -> DSP/BIOS -> XDAIS -> RF5 说明:DSP6000的开发难度明显增大,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C:
c2000跟c6000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C:
c6000有很多多核了,支持外存很厉害的。

网友D(2015-04-29):
引用 网友A:
区别很大
首先28x系列  有强大的外设功能  所以寄存器较多  需要配置的也较多
更能够深入理解和学习DSP ...

学习了,看来不是一个系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看来不是一个系列的

多交流 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