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应用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13-12-03):
(无正文)

楼主:
求助大神呀,初学linux.不太懂.因为我这个驱动程序会调用驱动程序,和这个有关系没有

网友A:
提示很明显呀,把英文翻译一下即可。

调用驱动需要权限。

网友B:
你用ls -l命令查看一下你的test是不是可执行的,从电脑拷贝到开发板的文件,很可能可执行属性会丢失。如果是这样可以用这个指令解决:chmod +x te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ls -l命令查看一下你的test是不是可执行的,从电脑拷贝到开发板的文件,很可能可执行属性会丢失。如果 ...

谢谢你。你说的很对,我看了我文件的属性,发现只有RW权限,然后按照你说的做了,怎么可以执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你说的很对,我看了我文件的属性,发现只有RW权限,然后按照你说的做了,怎么可以执行了。 ...

chmod命令用于改变文件的属性,chmod +x test就是给test加了一个可执行的属性,你如果有兴趣可以网上查一下chmod的用法,最好的办法是在电脑上用man chmod指令查看详细的解释,在开发板上可以用chmod --help(因为busybox一般配置的不支持man),多看这些帮助文档很有用处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mod命令用于改变文件的属性,chmod +x test就是给test加了一个可执行的属性,你如果有兴趣可以网上查一 ...

好的,多谢大侠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大侠指教。

还想请教一下,如果在应用程序中进行open()系统调用。当程序执行到open这个地方程序好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你觉的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很明显呀,把英文翻译一下即可。

调用驱动需要权限。

谢谢哈,说的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如果在应用程序中进行open()系统调用。当程序执行到open这个地方程序好像就卡在这个地方 ...

open系统调用一般都会检查返回值,如果打开文件错误,函数就会return,你可以加一些打印语句,跟踪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