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比例放大器实验

楼主(2013-12-03):
我自己在用万用板做一个反相比例放大器实验,但结

果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同相,好奇怪!仿真图和实物图如下!求解!

网友A:
把实物给个清晰的。

网友B:
示波器探头有无反相

网友C:
探头没法反向,示波器设置有可能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探头没法反向,示波器设置有可能反向了

请问哪个按钮是设置有没有反相?

网友D:
单电源供电会输出负电压?仿真有问题吧

楼主:
终于用面包板做出来了,波形也反相了,放大倍数理论应该是100/20=5倍,但实际是7倍,不知怎么搞得?是这样的吗?

网友E:
你用100欧姆,运放 要很大的输出电流,输出能力不够,换成10K/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