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应该怎么拼板省钱?

楼主(2013-12-03):
每次拼板时都要增加板子费用,一块50块钱左右。我是这样拼的:在同一块PCB工程中,通过原理图上的标号来区分两块板子。如A板的标号都是“A_xx”,B板的标号都为“B_XX”,PCB布局完成后在KEEP层画线。但是由于电气上隔离能看出来是两块板子,厂家还是要加钱。比如一块10*10的只要50块钱,但是两块5*5的按照上面的方法拼的非得要100块钱。请教下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拼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很能啊  狡猾的不行 漏洞都不让钻

我放一排针中间走几根线都不行

网友B:
打几个孔 孔径大点,然后自己画条线。
如果要拼版费 重新下个单,删除1-2个过孔 直到不加拼版费为止。
回来自己锯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能看出来 这是拼版 还是?

不够专业,下次拼隐蔽点: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能看出来 这是拼版 还是?

下次拼隐蔽点,大不了会来自己据

网友C:
只要不分开都算一种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开V槽,铣槽,邮票孔,都算拼板!但是同一款板拼一起不算,电气设计为了安全设计的铣槽不算.
捷多邦是这么算的. ...

同一款板,是指同样的电路?

网友F:
看你的采购怎么和厂家谈吧,说好的一次打样四层板600起步,上次一套板子拼了5块四层板,死活要收我3000打样费。不管我怎么改版,加空,连细板,加没用的过渡线,对方死认我有5块板子。最终采购和对方谈到1200(老主顾,量大,打样次数也很多)。高潮来了,对方产线工程师打电话和我说:我知道你是独立的五块板子,我给你铣开吧。  我说: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采购怎么和厂家谈吧,说好的一次打样四层板600起步,上次一套板子拼了5块四层板,死活要收我3000打样 ...

后来业务找你加收1800铣板费.

网友H:
我们是随便怎么搞,反正自己公司的板厂。。。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们是随便怎么搞,反正自己公司的板厂。。。

安逸

网友I:
原来还有拼板这一说法。。。

网友J:
我这样干过只是加了一个小条边,人家也没说

网友K:
还好我们这还没限成本

网友L:
从淘宝上找,邮票孔拼板,总有厂家不在乎。这家不行,换另一家。

网友M:
前几天打了一块板,实际就是两块板,原理图里面分别标号,然后共了地,用outline把两块板分开,留一点连在一起,然后两块板一根地线相连,厂家没跟我算拼板  回来锯子咯咯咯开了。哈哈哈哈

网友N:
都是斗智斗勇啊。。。

楼主:
反正我拼了几次,每一次捞到了我想要的便宜。厂家用很精。

网友O: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采购怎么和厂家谈吧,说好的一次打样四层板600起步,上次一套板子拼了5块四层板,死活要收我3000打样 ...

呵呵 V5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H:
我们是随便怎么搞,反正自己公司的板厂。。。

;P土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