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运放电路

楼主(2013-12-03):
同相求和电路   有兴趣的看看

楼主:
反相加法器    给大家看看

楼主:
精密半波整流电路

楼主:
今天   抽了一点时间   将运放常见的几个电路模拟出来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后来   抽空仿真了一款降压式开关电源     使用分立元件搭出来的       总体这个电源很不错      不过   刚开始按照网上的那篇**   将电路搭出来后   纹波很大    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    后来将PMOS管的漏极串接了一个500欧姆向上的电阻   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个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这个电源电路是我在网上淘的        输入为12V-60V 左右    输出  稳定在  11.6-13V左右   典型的BUCK电路     目前我只是进行了仿真   原理已经走通了     实物没有做   没有时间    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做一做实物   这个电路     可以整合到逆变电路中    需要加入一些保护电路    如过压保护   过流保护     该电路还是比较有实际意义的

楼主:
这是前几天  抽空玩的一个无稳态多谐振荡器     很基础的东西   不过  对于搞电子设计的工程师   很重要

网友A:
比较不错   有意思   楼主   谢谢

网友B:
楼主   仿真的电路  波形   以前   只是上学时  自己手动算过   倒没有用仿真玩过

网友C:
比较漂亮   楼主    话说运放的应用  还真的不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