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特电路

楼主(2013-12-03):
1是输入信号,2是经过斯密特电路整形的输出信号,请问输出为什么会有前冲呢?

网友A:
反射或振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射或振铃

嗯,请问可以怎么解决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请问可以怎么解决呀?

你施密特输出接了啥东东??电路图放出来看看呢。

网友C:
有感性负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请问可以怎么解决呀?

可以串个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串个电阻试试!

如下图,请问哪里串个电阻甚好?

网友B:
试着在74LVC14和U2之间串33欧姆电阻,或者给这两根线加10k上拉电阻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试着在74LVC14和U2之间串33欧姆电阻,或者给这两根线加10k上拉电阻看看。

确切的说,是在靠近74LVC14的输出端串联电阻,越近越好。33欧姆不行的话,可以增加到50欧姆。
加10K上拉电阻应该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切的说,是在靠近74LVC14的输出端串联电阻,越近越好。33欧姆不行的话,可以增加到50欧姆。
加10K上拉 ...

斯密特电路前需不需要加电阻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斯密特电路前需不需要加电阻呢?

这个电阻跟施密特电路没有关系,跟传输线的反射和阻抗匹配有关系,建议你学习一下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阻跟施密特电路没有关系,跟传输线的反射和阻抗匹配有关系,建议你学习一下阻抗匹配。
...

谢谢,有这个概念,但一直就没搞清楚,现在正在实践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阻跟施密特电路没有关系,跟传输线的反射和阻抗匹配有关系,建议你学习一下阻抗匹配。
...

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