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帮忙看下DMA接收USART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12-03):
这两天用STM32的DMA接收USART1的数据,USART1接的是GSM模块。
开机启动后,我要配置GSM模块,于是给模块发一些配置指令如下:
void GSM_Config(void)
{
        USART1_Send_Str("AT+IPR=0\n");
        delay_ms(20);

        USART1_Send_Str("AT&W\n");
        delay_ms(20);

        USART1_Send_Str("AT+CSCS=\"GSM\"\n");
        delay_ms(20);
        USART1_Send_Str("AT+CMGF=1\n"); //
        delay_ms(20);

        USART1_Send_Str("AT+CSCS=\"UCS2\"\n");        //
        delay_ms(20);

        USART1_Send_Str("AT+CSMP=49,167,0,25\n");
        delay_ms(20);
}
发这些指令配置模块的时候,每给模块发一条指令,模块会通过USART1返回一些数据,这时DMA都能接收到。
然后我就进入一个死循环(如下),等待GSM模块发来的数据。(此时我用另一个手机给这个GSM模块发信息,模块会马上把数据通过串口传给STM32)
        while(1)
        {
        \\        test = USART1->DR;
                test = USART1_DMA_Buf1[204]; //之前buf里已经写了204个数据,新数据从第204开始写入。
        }

进入死循环后,试了好多次发信息给模块,DMA都没有把数据传到buf里,而且连USART1->DR这个寄存器里都没有新数据。
但是奇怪的是,如果我在GSM_Config()这个函数里设一个断点,然后再继续运行进入死循环后,就能接收到模块发来的数据。此时DMA也正常工作。
如果启动后不在那个函数里设断点,而是直接进入死循环,就不会收到串口数据,好像串口、DMA都没正常工作一样。好奇怪啊
是不是仿真的问题啊?好费解。我用的软件是keil4,JLINK仿真
跪求指点。。。都郁闷了。。

下面是我DMA的配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使能DMA时钟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SRC_USART1_DR;        //源头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USART1_DMA_Buf1;        //目标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外设作为源头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dma_len;        //BUF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外设字节为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内存字节为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4优先级之一的(高优先)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非内存到内存
        DMA_Init(DMA1_Channel5,&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DMA_IT_TC,ENABLE);        //DMA5传输完成中断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Rx,ENABLE);        //使能串口接收DMA
        DMA_Cmd(DMA1_Channel5,ENABLE);        //使能DMA

楼主:
用的是STM32F103C8T6

网友A:
蛮奇怪的问题.
这种情况, 很有可能跟时序有关, 如果在GSM_Config()这个函数里设一个断点,程序执行到这里会停一下, 这个暂停让设备有个准备等待的时间.
可以考虑在设备初始化后, 可以考虑增加个延时试试.

网友:
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蛮奇怪的问题.
这种情况, 很有可能跟时序有关, 如果在GSM_Config()这个函数里设一个断点,程序执行到这里会 ...

我试过把断点取消掉,然后加延时,不管延时多久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