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帮忙分析下这个振荡电路

楼主(2013-12-03):
我刚接触模拟电路,这个电路时我工作时遇到的电路, 分析没多少头绪。我乍一看知道是震荡电路,分析发现他有负反馈,有正反馈, 正常的震荡电路不是有选频网络吗,我发现他的正反馈是一个低通,难道是我对那个稳压二极管分析不对?我仿真后出现了波形,但一段时间后悔出现仿真错误,用的是multisim10.0仿真软件。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是电路板上用的电路吗?实际输出波形和频率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是电路板上用的电路吗?实际输出波形和频率如何?

对的,它是个实用的电路,我们这的仪器上正在用,具体频率应该是2K左右, 我这里可能电阻的组织有些差别,像这种电路我看着有点乱,没什么头绪啊。

网友B:
请百度“文氏桥振荡电路”,这是个典型电路,大部分模拟电路教科书都会讲到这个电路

网友C:
文氏电桥 振荡器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C:
你这贴里面错别字也太多了点,猜了好久才猜出来你的意思.......

网友C:
multisim仿真振荡电路似乎很弱,给出的结果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