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500单片机AD采集管脚错位

楼主(2013-12-03):
有用过C8051单片机的同志交流一下

网友A:
什么叫“管脚错位”

楼主:
就是配置采集某一管脚的电压值实际采集到的是相邻的另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配置采集某一管脚的电压值实际采集到的是相邻的另一个

1:软件错误
2:观察错误
3:还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