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谁有2808驱动AM2301的源程序

楼主(2013-12-03):
请问高手,谁用2808驱动过AM2301?分享一下。
我邮箱:chenbingjy@sina.com  谢谢!

网友A:
没有 帮忙顶

楼主:
现在搞得有点眉目了,只是用嘴吹一下,显示有时变成0,不吹没事?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搞得有点眉目了,只是用嘴吹一下,显示有时变成0,不吹没事?是怎么个情况? ...

相应的信号线上有没有上拉电阻
嘴吹适度应该是变大才对

楼主:
谢谢!好了,数据类型的问题。C2000 里 unsigned char 是16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好了,数据类型的问题。C2000 里 unsigned char 是16位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056-1-1.html
这里详细介绍了DSP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