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升压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3-12-03):
设计参数:
输入:3V干电池(电池设计允许最低到1.9V,升压IC据说是可以到0.9V的)
输出:3.6V,0.3A

问题:为何带不动负载(<200mA),上电后电路发生了震荡
附:
1. 在电池两端加470uF电容无效,在输出端加470uF 电容也无效
2. 第一个波形是3.6VGun端口波形,第二个波形是电池两端波形

网友A:
电池能提供需要的电流大小吗。或者说,电池功率是否能够满足负载消耗。还有,电感的参数是否过小,小了在有负载重的情况下,压降会很明显。

网友B:
那个线性的 要输出3.3,输入必须大于这个啊

网友C:
先单独调试升压电路
搞稳压电源做输入,功率电感和肖特基 要选好, 这个先搞定再说

网友D:
感觉是储能电感功率不足,用的什么电感?什么磁芯?
另一个,干电池最大可输出电流是多少?你现在是3.6V、0.2A输出,也就是输出功率是0.72W,你看看你的输入功率是不是小于等于这个功率值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电池太水了,多大电容都不能适应这个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