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电源变双电源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13-12-03):
用24V单电源(这个是个电源模块)做了个双电源,实际使用的时候有点问题。图如下。正负电源给LM324供电,LM324主要搭了个减法器和放大器,用于实现4-20转0-5V。
用我自己搭的双电源给运放供电时,当采样电压和基准电压基本差不多时,也就是减法器的两个输入电压差不多时,经过减法器后输出大概0.2V,
当我用外部标准的+—12V电时输出基本能达到0V,即使把外部的正负电源给调成不平衡的例如+12  -5,输出也基本是0。
我想问,我这个单电源变双电源是不是有啥问题。(用的是LM2576T-5.0)不是lm2576-12,请不要误解

整体电路如下,VCC是个电源模块,给变送器供电并用他产生一个5V负电压,用法用这个电源模块和产生的负电压供电。

网友A:
第一个图,-5V是怎么产生的?LM2576-12V,是用来输出12V的。即输出电压相对2576的GND为12V输出。楼主用这个图输出-5V的原理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5V是怎么产生的?LM2576-12V,是用来输出12V的。即输出电压相对2576的GND为12V输出。楼主用这个 ...

很抱歉上面是零时接的图,用的器件是lm2576T-5.0,这个图是按照官方文档接的,也确实产生了-5V电压

网友B:
上面的图里正电源是24V,如果外接+24V和-5V,输出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