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VBAT引脚怎么连接电路???

楼主(2013-12-03):
可以不接吗?看图

网友A:
严格来说,不用RTC和电池备份RAM就可以不接,但是推荐你不用的情况下都接到3.3V的数字Vcc,要备份的,接备份电池或者超级电容(要接充电电路)。

网友B:
可以不接,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2015-07-12):
可以不接,当然要看实际需要

网友D:
1楼很给力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