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RTC问题

楼主(2013-12-03):
这几天需要用到RTC,就使用STM32的RTC,配置按着官方给的例程配置的现在去进不去秒中断为啥呢?
配置代码如下: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BKP|RCC_APB1Periph_PWR,ENABLE);//使能时钟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使能备份寄存器
   BKP_DeInit();//备份寄存器复位
   RCC_LSEConfig(RCC_LSE_ON);//开启外部低速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等待外部低速时钟起正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选择时钟:为外部低速时钟
   RCC_RTCCLKCmd(ENABLE);//使能RTC
   RTC_WaitForSynchro();//等待同步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最后一次操作
         RTC_SetPrescaler(32767);//设置时钟分频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最后一次操作完成
   RTC_ITConfig(RTC_IT_SEC,ENABLE);//使能RTC秒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最后一次操作完成
        /*******************************/
中断配置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
         RTC_ITConfig(RTC_IT_SEC,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1;
        NVIC_Init(&NVIC_init);
大神们帮忙看一下,谢谢咯!

网友A:
STM32哪个系列的啊

网友B:
感觉是某个地方没有设置好吧?这个我现在也忘了,很久没用RTC功能了

网友C:
这个功能   没有用过   记得RTC校验   在技术手册里有例程的吧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   没有用过   记得RTC校验   在技术手册里有例程的吧   楼主

就是用官方例程,但是就是进不去RTC秒中断

网友D:
那你首先检查一下你的rtc时钟跑起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哪个系列的啊

STM32F103RBT6,按照官方的例程配置的

网友E:
这个  不知道有没有配套的的例程   这个需要楼主  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哪个系列的啊

那看看例程,不想看的话,可以看看视频教程,看众享科技的,视频不错

网友F(2014-02-18):
从这几段代码看不出来哪儿出现了问题,检查下32768起来没有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这几段代码看不出来哪儿出现了问题,检查下32768起来没有先。

问题已解决了,当时是将中断函数名给写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当时是将中断函数名给写错了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