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今天做到一个要求设计一个测量1000欧姆电阻的电路,具体要求:提供5V或者12V的恒压源,普通蜂鸣器,其他元器件自选,要求测量1000欧姆(误差5%)时蜂鸣器不报警;测的其他电阻值或者电阻不导通,则蜂鸣器报警。。。。。。。蜂鸣器报警表示无能为力,希望大神能指导一下,手画出电路图,或者给个简单的电路仿真截图,来满足要求。菜渣万分感谢

网友A(2013-12-04):
你可以通过电平比较器是闲的 。

网友A:
可以使用微处理器么?

网友B:
采用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微处理器么?

我用的惠斯比电桥做的。。想把中间的电流计改成差分放大电路连接的警报器。。但是这部分不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比较器

能给我一个电路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通过电平比较器是闲的 。

可以画一个电路图给我看看么,或者告诉我怎么接电压比较器的端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惠斯比电桥做的。。想把中间的电流计改成差分放大电路连接的警报器。。但是这部分不太会 ...

你使用两个电平比较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A:
你可以在一段输入电压,然后在另外一段输入想要得到的电压,这样就u0就会为高或者低了,你接在蜂鸣器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一段输入电压,然后在另外一段输入想要得到的电压,这样就u0就会为高或者低了,你接在蜂鸣器就可 ...

file:///C:/Users/bamboo/Desktop/QQ截图20131206222320.png    我这个电路仿真出来问题多多,你可以帮我看下哪里错了么?

楼主:
图在楼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在楼下

串联10K电阻干什么的?如果你是分压的话,可以使用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