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如何通过ulpi接口配置usb phy芯片发送chipr K、J码

楼主(2013-12-03):
    我用的FPGA连PHY(smsc3315),接口是ulpi,现在想进入高速模式,但是FPGA检测到se0的时候把芯片配置成chirp模式,发送数据的时候勿论ulpi接口的数据是啥,在D+和D-上都是高电平,停发就为0,就是发不出K码或J码,现在项目就卡在这里了,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是不是不需要在ulpi接口上发送数据,phy芯片配置成chirp模式后自动发送chirp数据?

楼主:
已解决发送chirp k的问题,就是ulpi上为0,现在dp上和dm上都能看到400mv的高速信号,在upli接口上可以收到sof数据包,但是过一阵后dp上会出现1.6v左右的脉冲信号,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回sof的数据包导致的,请大虾指点一下,最好能够说说后续的处理流程,谢谢!

网友A(2024-08-06):
你好,想问下你是通过FPGA实现的ULPI接口通信吗?这个大致怎么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