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PCB布线的接地点

楼主(2013-12-03):
在输入电容的接地点  不直接连接地  而是在输出电容的接地点 连接地 这样  大家感觉如何

网友A:
地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等电位的电平,当不能做到完全等电位时,就是检查你的电流回流路径,因为哪里和哪里连都没有问题,关键你要分析所有的电流的回流路径是怎样的。是不是一个最佳的路径。即阻抗最低的路径。

网友B:
电流回路最短即可

网友C:
能否共享此资料?

网友D:
为了使得各个不同的地等电位,所以铺地或者地线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