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基于51单片机 噪声检测

楼主(2013-12-03):
我帮学长做毕设(他不走专业这条路 所以这方面不好)   要求简单    用声音检测模块检测声音后显示在数码管上,按条件报警     我不知道要买什么样的声音检测传感器。  求解!!   我正在学51   这次也算是个锻炼
要买输出是数字量的传感器还是输出为模拟量的传感器呢

网友A:
单片机只能读数字量,你要测环境噪声,可以考虑用话筒加放大器来做输入,信号整理以后AD进单片机,但是噪声如何定标是你要考虑的问题,另外要考虑的就是“什么叫噪声”,这点很重要,不想清楚无法动手。

网友B:
话筒,ADC,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C:
神马叫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只能读数字量,你要测环境噪声,可以考虑用话筒加放大器来做输入,信号整理以后AD进单片机,但是噪声 ...

那在淘宝上买一个(Arduino 电子积木声音传感器模块)用来采集声音信号  行吗

网友D:
噪声检测,其传声头要经过修正,AD要多位的,八位不够。因为噪声是正态分布,要计算leq80数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