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互锁电路解决方法

楼主(2013-12-03):
有个电路使用电池和USB供电,平常用电池试用MOS做开关相电路供电,现在想USB插入后MOS就断开,USB移除后电池恢复供电,而电路不会因为这样断电,请问大家有没类似的经验啊?

网友A:
电池直接串个二极管

网友B:
可以看看TPS2110这个器件

网友C:
是否可以用触发器达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直接串个二极管

我这是用3.7V锂电池点亮LED的串二极管会有压降啊

网友D: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两个二极管并起来,但是我想信最终的要求应该是当有USB时,USB会给电池电,同时USB对其它部分进行供电。当USB失去的时候,会切换到电池供电。同时在USB有瞬间大电流的应用场景时,电源也会转而对电源进行输出达到输出电流达到USB+电池的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用3.7V锂电池点亮LED的串二极管会有压降啊

那要看你干什么,就点亮led的话串个二极管不会有什么问题,
顶多是限流电阻搞小一点喽。
肖特基的压降比较小,大概0.3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