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bitband程序会不会执行效率有些低

楼主(2013-12-03):
TIVA C bitband程序会执行效率有些低,我看了老师的程序很复杂,执行效率很低,写入几位数据要几分钟
我想对TIVA C寄存器位操作不用那么复杂的语句吧,这样执行效率会很低
TIVA C 可以直接给那个寄存器赋值吗?或按位与或操位,只要一条指令就好了
我知道只有EEPROM FLASH 及其他外部存储器时 才会用复杂的读写程序阿

网友A:
可以用寄存器操作,不过也很复杂。
不知道楼主从哪里看出“写入几位数据要几分钟”,是不是正在调试?

楼主:
看的是TIVA C的培训课程,应该是串口调试,看到一个数据写稿成功等了好几分钟,一般的MCU,寄存器写入一个数据也就是这一个指令周期

网友B:
不会要几分钟吧

网友C:
得程序优化一下的。

楼主:
那是官方给的例程

网友A:
很好奇,这是用的哪个例程?楼主能否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