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03V芯片主频的问题

楼主(2013-12-03):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STM32103V系列的芯片手册上说,其主频应该最高能到72MHz,为什么接下来又说语句执行速度只有1.25MIPS?(如图)

这个分频数是不是太大了,而且也不是6倍,12倍之类常见的啊。。。

求解。。。

楼主:
貌似看错了,应该是1.25DMips/MHz,这个数据究竟是个啥意思呢?主频72MHz,然后每秒执行1.25M条指令?

网友A:
    这个东西不用关心的。
    你只要知道【STM32103V系列的芯片】,与别的芯片比较时,它是什么个性能就可以了。
    这种测试又不能当饭吃。^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