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RS485和RS422接口的对接方法

楼主(2013-12-03):
有很多PLC的通讯接口是422接口的,需要和485的一些模块或设备对接,不知道有哪位朋友尝试过比较好的对接方法?
下面这种方式,不知道是否可靠稳定:

422接口          485接口
A ———|
        |————  A
Y ———|

B ———|
        |————  B
Z ———|

就是将422接口的AY短接再和485的A连接,将422接口的BZ短接再和485的B连接。

网友A:
直接并联**自发自收,通常没问题,但不是所有422设备准许这么做,具体由内部软件的处理决定。兼容性最好的办法是使用422接口芯片先转成TTL的,然后再转成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