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续上一篇,建立不规则焊盘

楼主(2013-12-03):
AC, RS, shape, AD, TE

建立不规则焊盘

有些元器件的管腿形状是不规则的,这时就需要建立不规则焊盘,一般不规则的焊盘都是表贴的,这里讲的不规则焊盘都是以表贴为例。
建不规则焊盘之前需要先做两个shape,一个shape是作为焊盘,一个shape是作为soldermask;在pcb editor里面新建shape,如下图:

填好shape名字,点击ok进入pcb editor里面(新建的shape是一个dra文件)。
现在开始画shape,见下图:

由于建立的是焊盘要用到的shape,要求准确的尺寸,所以需要用到坐标命令;比如我建立一个400x200,斜角100的多边形,添加polygon的shape,在command窗口输入:
x y -100 -100
ix 400
iy 200
ix -300
x y -100 0
iy -100
就画出了图中所示的shape,并设置好shape的path。
但一般制作焊盘的的过程中需要制作Soldermask 和Pastemask,后者的尺寸可以和Pin 的尺寸相同,即可以调用同一个Shape,而前者的尺寸一般比Pin的尺寸大一点,所以需要制作两个尺寸不同的Shape。只要在保存完第一次制作的Shape后,不要关闭Shape显示,接着执行Edit-Z Copy,注意:执行命令之前必须要把Type属性改为Package,否则Z Copy 命令被冻结不可操作。
    执行命令后出现图示界面,Size 设置缩小或者放大,Offset 为缩小或放大的尺寸。然后点击原Shape即可出现新的Shape,删除原来的Shape,保存新的Shape至同一路径,但是需要重新命名。再回到Pad Designer 设置Soldermask调用新的Shape即可完成异型焊盘的制作。
打开Pad编辑器Pad Designer,Parameters页面的设置不再赘述。在Layers页面规则焊盘选择Shape,选择建立的shape即可,见下图:

      这是一个简单不规则焊盘的建立示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网友A:
做一次这的总汇,很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次这的总汇,很有意义

恩,就是,后续还有更新,怕久了记不到,就当做个笔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