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运行MPLAB IDE后遇到的一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12-03):
  运行后出现如上结果是什么情况啊?求解答!!!

网友A:
路径没配置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没配置好吧?

什么路径?求解答!!!

网友B:
翻译到中文就是:定位不以pic.h这个文件

网友A:
你找到PIC.H所在的路径,跟你安装编译器的路径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到PIC.H所在的路径,跟你安装编译器的路径有关系。

要怎么做啊!!!菜鸟求解答!!!

网友A:
我电脑上没装MPLAB.你找工程里的配置菜单。

网友C:
头文件引用错误 MCC18根本没用pic.h这个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