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菜鸟初学M058S之必须要懂的几个时钟概念

楼主(2013-12-03):
新塘的手册上有许多时钟的简称,大概有以下几种,必须弄清楚

FCLK:在有的手册上也较CPUCLK,指给CPU核供给的时钟信号
HCLK:给AHB总线供给的时钟信号
PCLK:给APB总线供给的时钟信号
LXT:低速外部晶振
HXT:高速外部晶振
HIRC:高速内部RC震荡器
LIRC:低速内部RC振荡器
PLLPOUT:锁相环,可实现倍频

AHB总线连接高速外设,低速外设则通过APB总线互连。显然,对不同总线上的外设,应该使用不同的时钟信号,AHB总线对应Hclk,APB总线对应Pclk

AHBbus上的外设有LCD controller(CONT代表controller,控制器)、USB HostCONT、ExtMaster、Nand CONT和nand flash boot loader、bus CONT、interruptCONT、power management、memoryCONT(sram/nor/sdram等)。

APBbus上的外设有UART、USB device、SDI/MMC、Watch Dog Timer、busCONT、spi、iic、iis、gpio、rtc、adc、timer/pwm。

网友A:
建议看例程,再结合参考手册,会更好地理解~
尤其是SYS_Init(),这个是系统寄存器的设置,还有使用各个片内外设时,要分别再进行相关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B:
楼主总结的挺好。

网友C(2014-01-19):
楼主很喜欢总结啊,不错

网友D:
理解了STM32就不难理解这个

网友D:
这几个概念的最基本的,很重要,楼主给力

网友E(2018-06-08):
整个系统架构了解一下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