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速率的问题

楼主(2013-12-04):
为什么我在putty(串口调试的一个软件)里面设置串口速率为115200时可以,但是设置9600时就不行。电脑设置的是9600。
  当我设置为115200时DOS界面很清楚,但是设置为9600时DOS界面光标处就是一团乱码。这两个速率是什么关系?

网友A:
你单片机的波特率是多少?上位机的波特率要和他对应才能正常通讯

网友B:
主机侧也要设波特率的,用mode 命令吧,注意是纯dos而不是cmd窗口,真想不到还有用dos的,不过对于学习很不错。

网友C:
举个例子,一个持续时间为1s的高电平,若波特率为1,则收到的数据为1,若波特率为2,则收到11。也就是说,如果发送方和接收方的波特率不一致,是无**常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单片机的波特率是多少?上位机的波特率要和他对应才能正常通讯

谢谢你。还问一下,我在电脑虚拟出的COM口设置波特率对通信没有影响。这是不是说只要串口调试的软件和单片机的速率一样就行了?电脑COM口波特率的设置对通信不构成影响?如果是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脑袋有点转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举个例子,一个持续时间为1s的高电平,若波特率为1,则收到的数据为1,若波特率为2,则收到11。也就是说, ...

谢谢你。还问一下,我在电脑虚拟出的COM口设置波特率对通信没有影响。这是不是说只要串口调试的软件和单片机的速率一样就行了?电脑COM口波特率的设置对通信不构成影响?如果是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脑袋有点转不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还问一下,我在电脑虚拟出的COM口设置波特率对通信没有影响。这是不是说只要串口调试的软件和单 ...

串口调试软件设置的波特率就是电脑串口设置的波特率。
不太明白你说的什么和你是怎么调试的?你用的电脑的串口还是纯软件虚拟出来的串口,还是USB转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试软件设置的波特率就是电脑串口设置的波特率。
不太明白你说的什么和你是怎么调试的?你用的电脑的 ...

用的USB转串口。进设备管理器会出现COM口,单击右键然后在电脑上修改了一下COM口的波特率,我设为9600。打开串口调试软件,里面有个波特率设置,我设置为115200。我的意思是电脑上设置的波特率与软件设置的波特率是个什么关系?

网友:
两个波特率必须匹配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USB转串口。进设备管理器会出现COM口,单击右键然后在电脑上修改了一下COM口的波特率,我设为9600。 ...

额,这个还真没试过。一般电脑上那个设备管理器中串口的波特率不用设置,设置好调试软件与单片机匹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