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AM335X的BUG太多了,开发的朋友一起交流

楼主(2013-12-04):
RTC: 32.768-kHZ Clock is Gating Off
Revisions Affected 1.0
Details The RTC has a clock gating issue that stops the internal 32.768-kHz clock when the
VDD_CORE voltage domain drops below the recommended operating range or the
PWRONRSTn input terminal is held low. This issue has the following side effects:
• The RTC counters stop incrementing when the 32.768-kHz clock is gated. This
causes the RTC to lose time while the clock is gated.
• A wakeup event applied to the EXT_WAKEUP input terminal is masked if the
EXT_WAKEUP_DB_EN bit in the RTC PMIC register (0x98) is set to 1 which enables
the de-bounce function for the EXT_WAKEUP input. This occurs because the
32.768-kHz clock is being used to clock the de-bounce circuit.
Workarounds Do not turn off the VDD_CORE power source or source a logic low to the PWRONRSTn input while expecting RTC to keep an accurate time.
Do not enable the de-bounce circuit on the EXT_WAKEUP input if an external wakeup
event needs to be detected while the 32.768-kHz clock is gated.

内部的RTC竟然无法使用。

楼主:
做USB设计的,要小心了,问题点太多了,

USB
•        The AM335x USB0_ID and USB1_ID terminals should never be connected to any external voltage source. These terminals should be open-circuit when the respective USB port is configured to operate in USB peripheral mode, or should be connected to ground when the respective USB port is configured to operate in USB host mode.
•        USBx_DP and USB_DM should never have any series resistors or capacitance on these signals. These signals should be straight traces to the connector with no stubs or test points.
•        Typical connections for a USB peripheral:
o        USBx_DP and USBx_DM are connected directly to the USB connector
o        USBx_CE can be used if supporting charging. This generally would be connected to the enable of a charging source for the battery.
o        USBx_ID can be left unconnected
o        USBx_DRVVBUS is not used and can be left unconnected
o        USBx_VBUS should be connected directly to the VBUS pin on the USB connector
•        Typical connections for a USB host:
o        USBx_DP and USBx_DM are connected directly to the USB connector
o        USBx_CE is typically not used and can be left unconnected
o        USDx_ID should be grounded
o        USBx_DRVVBUS should be connected to the enable of the 5V VBUS power source.
o        USBx_VBUS should be connected to the output of the 5V VBUS power source
•        Typical connections for a USB host with USB hub:
o        USBx_DP and USBx_DM are connected directly to the USB hub upstream port. The hub then distributes these signals to the downstream ports as needed.
o        USBx_CE is typically not used and can be left unconnected
o        USDx_ID should be grounded to enable host mode.
o        USBx_DRVVBUS should be connected to the enable of the 5V VBUS power source.
o        USBx_VBUS should be connected to the output of the 5V VBUS power source. It is also connected to the VBUS detect on the hub, which then allows the hub to selectively enable/disable typically through a power switch to each downstream port.

楼主:
开发过AM335X的朋友,多交流啊,也不知道目前还有问题?官方的开发板,这个可不一定值得相信啊?

因为那大部分都是第三方搞的,TI原厂设计的我觉得还好,但是第三方就难于保证了,问题不少。

网友A:
太多问题了,大家不要用

网友B:
RTC 还是可以用的,只是 VDD_CORE 不能掉电,一般外部加一颗 RTC 或者用 PMU TPS65910 上的 RTC

楼主:
我们是另外增加了RTC,用的是DS1339-33,VDD-CORE不掉电,可能性不大啊。

楼主:
不过听TI的人说,A/B版本的片子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我们已经买到了。

楼主:
主控这个东西,问题总是有的,开发过ATMEL的ARM9的人也都知道,不过感觉ATMEL的问题还是少一些。
TI的这个东西,感觉有些不受控,尽可能避免问题吧。实在不行就遥开。

网友C:
还没用过

网友D:
我见过的bug总是在复杂系统里出现的。当芯片的设计功能模块多又相关时,几乎一定会有bug。

非常不喜欢复杂系统

个人认为外围功能超过5的系统都是必须严格隔离无关化设计的。实际上,最复杂的系统,也可以分割成最简单的小单元,单一受控的实现。

一个大而全的平台板,出现问题的概率非常之高,即使每个部件只有1ppm的失效率,累积起来也是巨大的。

网友E:
lz广告.....深刻的广告.....
我手里有2块 ti原厂 开发板 am335x,
都是早期版本的.usb也处理的不错.
rtc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大不了外挂一个

楼主:
是的,我们的确是外挂了RTC,设计的最新进展:

AM335X工控模块CoM-335X:

1,600M-1Ghz高速Cortex-A8核心,TI公司大厂产品;
2,大屏幕LCD支持,支持2D/3D,分辨率支持到1366*768可应用。
3,高速SD CARD双支持。
4,最多支持6串口,支持双CAN BUS,工控首选!

qq:259134942,希望各位朋友交流,多提建议。

网友A:
这个芯片谁用谁痛苦,不信试试
成本没有优势(整个方案),功耗出奇的大,比棒子货都比不上
资源看起是挺多,但是一个IO七八个功能复用,用得你生不如死,真到用时尼妈资源怎么那么少
最奇葩的是启动配置居然整了16个引脚,这16个引脚会让你用得吐血,你得小心翼翼的评估所有连接到这个引脚的外部上拉和下拉电阻,不然,呵呵,启动不了
USB就不说了,BUG一直都有

楼主:
我是感觉这个片子引脚多,问题肯定是有的,这么大的片子,没有问题可能性不大。

主要的问题,实际上功耗,我们测试过,功耗是有些高。片子跑全的时候,发热到50--60度。

说实话,我们以前用过EP9315,那个发热很厉害,我们也做的很稳定。经历的多了,自然知道如何避免。

启动16个脚的配置,我想这个到不是问题,FREESCALE也一样,差不多配置脚吧,ATMEL的配置脚最少了,简单一些。

USB的问题,这个在很多片子上都有BUG,我们做过很多种板,基本都有。

至于您最后一个评论,我有点晕,为什么 “二”呢,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F:
TI的FAE还一个劲儿的推荐AM335x系列 幸亏没选 初步定Atmel的ARM9了

网友G:
飞思卡尔的ARM9怎么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TI的FAE还一个劲儿的推荐AM335x系列 幸亏没选 初步定Atmel的ARM9了

同推荐Atmel的ARM9,用户SDK和支持都做得不错,而且ATMEL的芯片本来就在工控领域口碑很好

网友I:
是的,我觉得335X系列,用的人都自己往肚子里吞苦水。
还是ATMEL 最新的SAMA5D3x用起来比较好。
关键是TI自己的产品线,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定位。
刚玩熟一个芯片,他不推荐使用了。这样的事情出现了好多次。

网友J:
ATMEL的A5也出来了,功耗低得多,就是主频低一点,536MHZ我们在力推。双CAN 双网口  LCD controller

网友K(2014-01-03):
我也吐槽一下
正在设计这个板子呀,啃了n天数据手册。
电源N多,工业用你没事搞那么多电源做什么,一个核,一个IO,再加一个DDR的不就完了么。
RTC的功能纠緾不清,内部的LDO框图也不给一个,CAP_VDD_RTC,VDDS_RTC的具体关系现在还没弄明白(哎,又是电源)
reset脚找了半天找不到,后来发现这货居然叫PWRONRSTn,再找PWRONRSTn的解释说明,对不起没有!!没办法找来狗板的原理图,看到这个脚接到PMU的PGOOD上的,再找PMU的PGOOD的说明才确定这个确实是reset.感觉自已像警察到外在找线索破案!
现在在找“dual-voltage IO”什么叫dual-voltage IO,没一个地方有说明。。。,知道的指点一下,苦呀

看了这个帖子现在有点打退堂鼓了

网友L(2014-05-11):
整准备用AM335X这个方案做工控呢,看用过的大牛都说bug很多,还是得认真考虑一下

网友M(2015-04-03):
sama5d3x好像开发的人不多,am335x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