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低功耗(已解决)

楼主(2013-12-04):
ARM Cortex™-M0 处理器是目前最小的 ARM 处理器。该处理器的芯片面积非常小,能耗极低,且编程所需的代码占用量很少,这就使得开发人员可以直接跳过16位系统,以 接近8 位系统的成本开销获取 32 位系统的性能。Cortex-M0 处理器超低的门数开销,使得它可以用在仿真和数模混合设备中。Cortex-M0 处理器在门数低于 12 K 时的能耗仅为 16µW/MHz(90LP 工艺,最低配置),低功耗的特性使其广泛应用与各种低功耗MCU的开发。目前市面上有不少Cortex-M0的MCU,Freescalde的KL25也是。

楼主:
kl25提供了10种电源模式,可以满足不同那个应用的低功耗要求。
查看KL25参考手册给出了各个模式的不同特性:
在LLS模式下典型电流为1.9uA,VLLS3模式下为1。4uA,VLLS1模式下为0.7uA,
功耗都相当低。

楼主:
不同模式都有不同的特性和唤醒方法,Freescale的low_power_demo中给出了不同模式的简单进入和唤醒的演示。

楼主:
之前在做一个低功耗的小应用,要定时唤醒CPU进行外不温湿度数据采样和数据处理。要尽量降低功耗来延长电池寿命,同时也要保存内存中的数据,因此选用了LLS模式。

楼主:
电流控制是最麻烦的地方,为了好找原因,首先只焊接了CPU和必要的外围电路,为降低功耗,各个元器件的功耗都要考虑在内。先焊接并测量电源电路部分的电流,再焊接CPU并使其进入LLS模式测量电路,发现电流只增加了1.9uA,同时CPU工作正常,KL25的低功耗性能确实相当不错。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可以在论坛的“争做大明星”第二波的活动中,分享自己的设计,运气好的话可以获得Tower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