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DC模块输出5V,什么芯片最省电?

楼主(2013-12-04):
DC模块输出5V,什么芯片最省电?做一个18V直流转5v直流的电路,怎么做,才可以使该电路最省电?该用什么芯片?
补充,输入的是18V,电流900mA,我们需要的是输出5V,电流能大就大,这样做的目的是不希望把电都消耗在这个DC-DC上,因为板子也耗电,尽量省电,为了能在输入电压电流固定的情况下多带几台设备,所以把耗电部分大的部分改进一下,首先改的是电源部分,买的一些DC-DC耗电是不小的,而且低于17伏,输出5V就不正常了,也买过一些芯片,自己搭了电路,结果5v正常了,电流太小了,电流需要最少在200mA,

网友A:
要看负载电流需要多大

网友B:
小电流(几十毫安以下)可以考虑用LDO方式,大电流用DCDC方式省电~

网友C:
负载多大?工作频度多大?有没有休眠?休眠多久?休眠电流多少?纹波要求多少?

网友D:
几毫安用9013自己搭。

网友E:
这个没法回答的,
你输出多少电流?
省电包含2个意思
是要转换效率高呢 还是静态电流小?
效率高的,选欧美厂家,要静态电流 干脆前端使能关闭。

网友F:
用开关电源? LM2575? TPS54231? MC34063?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负载多大?工作频度多大?有没有休眠?休眠多久?休眠电流多少?纹波要求多少? ...

哈哈,问的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