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UC130RC系列I2C用作从机的配置

楼主(2013-12-04):
rc, I2c, NUC, TE

NUC130RC1cn I2C用作从机,程序初始化如下:

void  NUCI2CInit(void)
{
       uint32_t u32data=0,states = 0;

        states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I2C0);
        states = DrvI2C_Open(I2C_PORT0, 300000);

        states = DrvI2C_SetAddress(I2C_PORT0, 0, PCF8594_ADDR, 0);
       states = DrvI2C_InstallCallback(I2C_PORT0, I2CFUNC, I2C0_Callback_Slave);

       states = DrvI2C_EnableInt(I2C_PORT0);
      DrvI2C_Ctrl(I2C_PORT0, 0, 0, 0, 1);
}

配置后,跟其他CPU通信,发现进不了I2C中断,请问上面的初始化代码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不进中断 量I2C 波形 看看还对不。
NUC里面 有demo \NUC123SeriesBSP_CMSIS_V1.01.006\SampleCode\I2C_SLAVE\KEIL

楼主:
I2C 波形不对,NUC130系列的I2C初始化库函数就上面几个,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B:
PCF8594_ADDR的定义是多少?
如果master发出的波形是对的,把波形贴出来看看

网友C:
“PCF8594_ADDR”从机的地址有没有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