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隔离和静电

楼主(2013-12-04):
       产品要过EMC,第一次接触,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高手。产品的部分结构图如下:

   从视频手柄的金属外壳里打静电,因为手柄和主机是隔离的了,这样手柄部分就完全没接到地了,这样打静电的话手柄不接地静电如和通过接地来释放呢?

网友A:
要保证之间有足够的绝缘,否则可能发生击穿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保证之间有足够的绝缘,否则可能发生击穿放电

哪里要保证足够的绝缘呢?手柄金属外壳和手柄里面的电路的地是在一起的,没有与大地相连,静电往哪去呢。。

网友A:
可能发生击穿放电,影响你的主机

网友B:
在你的手柄地和大地之间加一电容如何

网友C:
隔离就是不会产生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就是不会产生放电

对手柄内部电路呢。。那里没接地哦

网友D:
一定要想办法把手柄机壳地与大地连接上,不然静电荷无法及时泄放出去,对你的设备会产生干扰的,我不知道手柄与主机间是怎么连接的,我建议用屏蔽线进行连接,用屏蔽层把手柄机壳和主机机壳连接起来,主机壳接地,通过主机壳把静电泄放掉。

网友E:
视频手柄的金属外壳套上塑料外套,防静电,不裸露金属。

网友F(2021-12-09):
1.无泄放路径,静电会积累电荷;(你是否有留意到,每次打完静电,都要用接地金属刷把静电泄放掉);2.手柄会出问题,但隔离后的主机不一定,取决于隔离的分布电容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