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等长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3-12-04):
DSP总线接到SDRAM、CPLD和AD上都要设置等长吗?不设等长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看你的时钟了 像2000系列和5000系列  影响不是很大  当然等长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时钟了 像2000系列和5000系列  影响不是很大  当然等长更好了

我用的是5507  是不是可以不设等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5507  是不是可以不设等长

我使用过5509和FPGA的通信  也外扩flash等
没有必要  线的距离越近越好
和cpld之间为了保险起见  加个匹配电阻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过5509和FPGA的通信  也外扩flash等
没有必要  线的距离越近越好
和cpld之间为了保险起见  加个 ...

再问个问题:电源的线宽用12mil,过孔用20_10可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个问题:电源的线宽用12mil,过孔用20_10可不可以

电源如果有条件的话再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