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发一个知识点,活跃一下linux板块。。。

楼主(2013-12-04):
发一个知识点,活跃一下linux板块。
以下内容部分是翻译得来,经过我的修改和总结:
shell脚本编程中的一些字符串的处理技巧:
(1)、${value:-word}:如果变量value没有定义或者是空字符串,则返回word,否则返回value;
(2)、${value:=word}:如果变量value没有定义或者是空字符串,则返回word,并且把word复制给value,否则返回value;
(3)、${value:%message}:如果value不是一个空字符串,那就什么也不做。否则,message会被发送到标准错误输出,并且程序会退出;
(4)、${value:+word}:如果value不是一个空字符串,返回值将会是word。
(5)、${value:offset}和${value:offset:length}:从变量value获得子串,offset为偏移量,length为要获得子串的长度;
(6)、${#value}:获得变量value的字符个数;
(7)、${value#pattern}和${value##pattern}:去掉value开头与pattern匹配的部分。
(8)、${value%pattern}和${value%%pattern}:和上面的一样,但是它的匹配在尾部。
(9)、${value/pattern/string}和${value//pattern/string}:在变量value中,用string替换掉和pattern匹配的部分,这个替换不会改变原来value的值;
(10)、${value%.*}和${value%%.*}:删除value字符串中以分隔符“.”匹配的右边字符,保留左边字符,"*"为通配符,"."为分隔符,可以为多个字符;
(11)、${value#*.}和${value##*.}:删除value字符串中以分隔符“.”匹配的左边字符,保留右边字符;
(注1:#,%,/ 都是最短匹配,而##,%%,// 都是贪婪匹配,匹配最长,在用到通配符时,这个比较有用)。
(注2:word可以为字符串,也可以为变量,若为变量,前面要加$)。
(那个笑脸是冒号和一个字母o)
附加两个linux使用中提高效率的小小技巧:
(1)、在输入命令时,遇到长命令想要去行首或者行尾,避免频繁移动光标的快捷键:Ctrl+a(回到行首),Ctrl+e(回到行尾);
(2)、在vi编辑器中,命令行模式中,gg回到首行的开头,G回到尾行的开头。

网友A:
总结的不错  就是不怎么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不错  就是不怎么常用

其实是很常用的,linux下面有很多已经编好的脚本,有时候需要去查看程序是怎么执行的,而且,在linux下面编一个小的应用程序或者测试程序,用脚本是很方便的,不需要编译工具来编译。

网友B:
虽然看不懂,但希望以后向大神学习!:)

网友C:
好像很牛X!

网友D:
要用的多才记得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的多才记得住啊。

对啊  不过这个也没必要去记,知道有这些就行,用的时候再去查

网友E:
想知道一下,现在学linux还有什么用?安桌虽然是基于它,不过开发安桌应用程序,能用它嘛?不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一下,现在学linux还有什么用?安桌虽然是基于它,不过开发安桌应用程序,能用它嘛?不能吧。 ...

linux用在各个方面,各个行业,这个大环境倒不必去说它了。
你提到安卓了,举一个例子把,现在的手机安卓应用程序,能操作摄像头,电容屏,声卡,网卡,按键,其实真正操作这些硬件的不是安卓软件,而是底层的设备驱动程序。如果做安卓应用软件开发,你当然不必了解硬件和内核的东西了,只要知道内核提供的接口就行了,但是你如果做驱动开发,那你就必须熟悉内核的原理了。
下面这个图一看就能一目了然了:

网友E:
楼上说得对。
我想说的是,以后在编程方面的需求,写底层驱动,要比应用层程序,少太多。这个是趁势吧!

网友F:
不觉明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得对。
我想说的是,以后在编程方面的需求,写底层驱动,要比应用层程序,少太多。这个是趁势吧! ...

这得看做什么吧?

网友H:
技巧1先收了,其它的慢慢看

网友I:
很有用的一个技巧,学习了。激光防护眼镜

网友J(2014-01-12):
俺就是一来学习的

网友K:
慢慢积累而来!

网友L:
看着shell就发怵,楼主救救我吧。

网友M:
正则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着shell就发怵,楼主救救我吧。

哈哈   多看看就好了

网友L:
感觉学shell不比学c语言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觉学shell不比学c语言容易

做一些简单的应用相对来说还是挺容易的
我现在做开发,感觉shell很强大,用起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