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99如何导出来value值??

楼主(2013-12-04):
最近有个板子需要从pads导出来99的格式,可是问题在于导成99后元件的值变成了封装,在pads里添加comment为值也不对,不知道哪位有导过这方面的,要如何解决》?

网友A:
用高版本AD 打开,然后另存为4.0格式的 再用99打开

试过了,不行呢,还有其他方法么?用AD打开也是没有value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版本AD 打开,然后另存为4.0格式的 再用99打开

我试试看,谢了

网友A:
pads里面看看原先的器件有没有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里面看看原先的器件有没有value

pads里面有的啊,就是导出来后就没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