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中无源晶振的使用

楼主(2013-12-04):
在单片机系统中,一般都需要加一个外部晶体振荡器,通过片内的电路使其起振,生成标准时钟。现在想请教各位大神,晶振两边的电容怎么匹配,另外有事需要在单片机的两个输入端之间加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又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晶振电容根据晶振规格书来匹配,一般都有写的

楼主:
赶脚好复杂哈 让我慢慢消化一下 感谢二楼和四楼的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赶脚好复杂哈 让我慢慢消化一下 感谢二楼和四楼的指导

实际演练过一遍就容易了。

网友D(2016-05-18):
不用电容的路过,晶振误差5%照样串口通信   (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