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8位单片机SPI模块串口通信

楼主(2013-12-04):
新手遇到个问题,我用8位的单片机,使用SPI模块串口通信,因为只能传送8位的数据,那么如果我要传送9位的数据,该如何操作。除了使用16位单片机之外!谢谢指教!

网友A:
分两次发送8位的 不就行了

网友B:
还没有入门

网友C:
对啊.......既然你要传送9位,你就分两次传呗................

网友C:
一次传高1位,一次传低8位,或者其他分配都随你了,不过鉴于计算和组合,我还是推荐第一个....

网友D:
有些spi是可以传16位的。